主板跑马的条件

楼主(2010-03-05):
前提:  主板不跑马 要那些 条件呢! 各单元供电, BIOS程序, CPU 好的, 还要那些条件呢!
请教前辈指点一二 。 谢谢

网友:
3大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供电、时钟、PG、复位!

网友:
假负载上时钟有电压, 能不能说就有时钟信号,
PG 信号时由各芯片电源供电后才发出来的是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之后,还有BIOS程序及BIOS芯片必须正常,方可跑码

网友:
IO 坏 会不会导致不跑马

网友:
IO 坏 会不会导致不跑马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了

网友:
但主板各电压正常, 用外用表测时钟电压时有的如(内存 PCI CPU PCI-E)复位正常。 但CPU 座 白桥 南桥 压过还是不跑马。 BIOS 刷不到  ,BIOS是8脚的美有那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