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网卡这个接口无法使用

楼主(2010-03-05):
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但就是无法找到USB和网卡。。插上USB也有5V供电。请各位大神帮忙恰好析一下。

网友:
看看BIOS开了没   也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哟

网友:
什么板子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如果BIOS没禁掉的话,可能南桥要判刑了

网友:
经检查桥挂了。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