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缺色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5):
我有关440显卡,上上之后发现缺色,然后我就用万用表量VGA接口的第一二三脚的对地阻值,发现第一脚的对地阻值为零。
然后我测量了一下电容两端都为零,我就试着把电容下了,还是一样,我就把另一个也下。然后再测还是一样,我就把也阻给下了,还是为零,我现在想问一下,这个电阻难道不是一脚到GPU的唯一通道吗?为什么下了之后还为零,最后我把电感也下了,发现阻值无穷大。当时感觉是GPU出了问题。现在这种情况是GPU出了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真的是GPU问题,测试下DVI 或者S端子

网友:
测量显卡的三基色阻值,维修书本上就有。一般缺色都是通往GPU的电感,及GPU自身加焊GPU。

网友:
把相连的电阻 电容 电感 都去掉 看看阻止对不 如果还不对 就是GPU内部问题了

网友:
那电感的  另一侧 阻值是多少。量了吗,点亮时,另一侧电压 是多少
正常 100-130m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另一个显卡我测量了一下。两个电感的两端都是56.几mV  有一个是1.几mV。我从接口上量。发现有两个是57的,一个是0.几的。这表明什么啊,阻值我调成一样的了,可是电压太小啦,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