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空载正常不能带负载

楼主(2010-03-05):
今天修个长城300P4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机了,打开电源看了一下有两个容鼓包了,换了以为就好了呢,换了还那样。最后把输出电容都给换完了还是不行的,300V电源正常。怎么回事呢?空载正常就是带负载能力差,请各位老师给分析一下 ,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前面大滤波电容,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300v电容坏了。。。。。。。。。。。。。

网友:
我都遇过几次这样的现象,但无花时间下去解决.

网友:
造成带负载能力差的故障,热底板一侧的主要原因是二只大滤波电容容量下降,这个从外表上可能看不出来;冷底板一侧LZ已换了全部滤波电容,还要查查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5V、17V是否正常?二只推动管(C945之类)是否不良?

网友:
LZ请检查辅助电源部分的50V 47UF、10V 1000UF电容是否容量减小,再检查主开关管13009旁边两个50V 1UF电解电容容量是否减小,若容量小则带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