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颠倒

楼主(2010-03-05):
今修到一台台湾生产的上网本,品牌是NOahpad,故障时电池接口处有一电容短路,但是修好后,屏幕图像显示上下颠倒,不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问题吧。。先搞系统试试/...
看刚开机的时候会不(或进BIOS)
。。
会的话在换张屏试试。。。

网友:
如果是进系统才图像到,那肯定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显卡设置里有旋转180度的,再转180度就回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显卡设置的

网友:
软件设置一下

网友:
显示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