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0报错

楼主(2010-03-05):
ERROR
0210: Stuck Key 01
Press <F1> to Setup
请教一下  IBM  T40报错    这个是什么意思?换过硬盘还是这样 ,感觉像是键盘的问题   不能确定是不是

网友:
0210应该是硬盘报错,原因是使用了非IBM认证的硬盘。或者你也可以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0210是硬盘报错
原因是使用了非IBM认证的硬盘

解决方法
1升级硬盘微码(IBM网站有可升级硬盘列表和对应升级程序)
2硬盘换成富士通的MHT20XXAH系列硬盘,IBM直接识别为已认证硬盘(XX是容量,60G的就是MHT2060AH,80 ...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原装的硬盘呀  换了主板以后 就这样了   偶尔还可以进系统

网友:
这个0210是键盘问题

网友:
这个0210是键盘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键盘的问题
但是  现在没有T40的键盘 没办法试
可以看出来是那个键的问题吗???

网友:
刷BIOS     或在bios里面设置。一般不好解决

网友:
我觉着哈,硬盘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如果怀疑键盘就不插键盘开机看哈什么情况

网友:
0210是键盘报错
2010才是硬盘报错

网友:
0210是键盘报错吧,T40不会挑硬盘的。

网友:
挨个换吧,这是没法子的,你换硬盘不行,就换键盘,这样你自己也可以积累经验哦

网友:
换了主板才这样,把BIOS调换一下试试应该可以,因为新板的BIOS很可能版本升级要检测硬盘,而原来那块没有检测!

网友:
怎么不做一下系统呢?先易后难。

网友:
这个是键盘报错了,手头没键盘测试 开机后把键盘摘了看看还有报错不

网友:
百度一下,百度一下吧

网友:
用解密狗啊!!!!!!!!!!!

网友:
键盘的错误,T40换硬盘不会报错的

网友:
重压键盘报错!拿掉现在的硬盘,有外置转换的看看!

网友:
2010才是硬盘问题

网友:
ERROR
0210: Stuck Key 01
Press <F1> to Setup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5840-1-1.html
stuck key 粘键,
是键盘粘键了.

网友:
如果按住键盘任意一键, 开机就会报0210错

网友:
对不起版主, 怎么会连发三遍同样的贴子, 请帮忙删掉二个. 谢谢!

网友:
T40换硬盘是不会报错的,这个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你把滑鼠板取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