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3-05):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 N1996 开机电压低0.87V 跑电路到开机芯片 MS-5 加焊后能开机 但是过一段时间 开机电压又低了 用风枪吹又能开机 过一段时间还不行 芯片换了好几个 还不行 电压低 只要用风枪加热 就能开机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还有两个开关管,是不是它们出问题了。

网友:
LZ讲清主板的具体型号,N1996不是型号。

网友:
除了开机电压低之外还有其它的表现没有?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所致!你在用风枪吹MS-5时有可能吹到桥,桥瞬间接触! 1# shaoqing1989

网友:
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呀,上BGA看看呀

网友:
你说的开机电压低指的是ps-on信号还是开机针?开机芯片又是什么?没看懂。 1# shaoqing1989

网友:
开机真电压低 开机芯片是MS-5

网友:
我不知你在说什么呀。同志!叫我如何帮你呀?

网友:
现在修好了  我把场管边的电容去掉了  好了

网友:
电容坏了?哈哈。。。。原来这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说些什么

网友:
呵呵,同感同感……什么是开机电压,没看懂啊……

网友:
开机针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