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X点不亮,不跑码

楼主(2010-03-05):
大家帮我看一下我的主板电压正常么,回去过年,回来就不能用咯,好奇怪,,呵呵,,听说这个板子也经常 出现这个问题,悲剧就是啦,
麻烦的大家咯。。。。。。。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是否有3V电压,电压太低时开机不触发。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是否有3V电压,电压太低时开机不触发。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CPU的场管都输出了电压。你说的应该是开机之前的事情了吧?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是否有3V电压,电压太低时开机不触发。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3V ,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无聊瓣的的的的的

网友:
看一下U座接触正常否,手压住NB开机看是否跑码。

网友:
无聊瓣的的的的的
引用 网友B:

0.晕死哦,我是求助,不是来给你无聊的好不好,大哥

网友:
南桥的运作条件不知道有没有满足?电源、clock,若没有也点不亮。

网友:
先查CPU工作条件具备不?

网友:
看CPU复位是否正常!?座子有无焊?刷个BIOS!

网友:
先查CPU工作条件具备不?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CPU温度正常有工作的,觉得CPU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大家觉得我主板的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要是我是这样修的, 测各路电压,  压U 座,  多换两个U   试试,     不行的,  刷BIOS    ,  再不行,  打时钟波形,   再不得打PCI  二极体值,    考虑拆网卡,   换 I-O,    当然,  也有这样都不行的,     结果用风枪开100度吹吹SB  跑码的,

网友:
北桥是不是虚焊啊

网友:
这板喜欢U座虚

压压看

网友:
换个U座试试

网友:
先把中间那二个管换了,那二个管有时不稳定也会这样

网友:
这板喜欢U座虚

压压看
引用 网友D:

U压过咯,一样,

网友:
北桥空焊    上BGA做一下北桥

网友:
把显卡槽下的拿2个管换掉,这管容易坏,电压好的也换了它

网友:
图3的两个场管性能不佳
最好换掉 这是此板的通命

网友:
AGP槽旁边的供电管烧了  换了就好拉

网友:
这板子没价值了
北桥通病 这板子最高上2.4频率的CPU
电脑城装机上2.6还是多少忘了  就把北桥拖死了
换北桥还是一样 我们这边经常遇到 如果只是电压的问题 还好解决 电压都正常 就不修了 换版吧

网友:
一样情况 北桥挂了

网友:
我感觉CPU座子或者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CPU座子虚焊,以前也修过好多这样的板,虚焊的几率很高!

网友(2010-04-05):
通病吧  把AGP显卡插槽上两个供电管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换了那两个管子后,还是不行的,开机不触发,无复位的,请高手解决

网友:
你说的这么样子 我也就只能这么回答了  !!桥 坐 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