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电源同一故障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0-03-05):
一个是金河田ATX355WB-P4     TL494+LM339,一个是源兴的3845+LM393+专用芯片,故障都是空载时12V电压跌到11.6左右,如果给5V.3.3V.12V都加负载会跌到11左右,已换后级所有电容,肖特基都一样

网友:
查一下12v的反馈电路

网友:
看一下300V的大电容

网友:
300V电容没问题,12V反馈电路是这里吗

网友:
换换推动管

网友:
再查一下50V1和50V2.2的电容。有时候是这两个出问题了。有条件的把所有电容全换了。

网友:
说真的,我见过的电源+12V都是11V多点,用着没发现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