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辅助电源的调整三极管拆掉后开机会不会烧辅助电源管

楼主(2010-03-05):
是那种采用一个
场效应管
加一个类似C945之类的
三极管
,和光偶的辅助电源
我把调整管的两个脚(好象是e和c)焊开后插电,结果啪的一声,辅助电源管挂了
电源

网友:
这个管拆掉绝对烧辅助电源管,原因是这个C945是控制G极的上升工作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他正反馈会一直增大一直到辅助电源管烧掉为止

网友:
必炸无疑,不但损坏电源管,和它相连的电阻、二极管也必受损

网友:
肯定烧,没有必要这样测试的

网友:
修电源 安全检修方法是在保险上串40W灯泡 。 要断就断启动电阻 就不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