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如何焊接电源管理芯片的

楼主(2010-03-05):
请教下大家如何焊接电源管理芯片和I/O的,那些小东西引角间才约0.3MM的距离,一个脚也就0.3MM粗左右,怎么加锡上去哦。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视频资料。只是看见人家给板上原来的芯片取下来后,就给新的芯片放上去,压一下就好了,我晕,就这么简单吗?谁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没找到这样的资料,可以发个地址吗

网友:
呵呵,这个就是维修的外功(焊工)的作用了
   别说是电源ic和i/o,这些才多大
  上次我看到一牛人,焊一块工控机芯片,总共400个引脚,芯片又大,引脚又细,我都不知道牛人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焊接技术是练出来的,光看视频是不行的.有引脚的芯片吹上去之后如果感觉没吹好得用铬铁加焊一下,多找点废板试试吧

网友:
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这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那是 练出来的

网友:
找一些废旧的板子练手,我就是这样一点点练的,现在一般的没问题了,努力吧

网友:
吹的时候涂点焊宝,再用风枪吹回去比较简单,拖焊就要练习了,焊丝和助焊剂的质量不能马虎。

网友:
加焊io芯片的一面不到8秒,自己好好练习吧

网友:
多练习,我都是来回拖下就OK,快的很,呵呵.

网友:
第1步先把IC引脚对准焊盘,把台灯调暗更能看清楚有没有对准。太亮的话看细密的引脚白茫茫一片很难看清,灯光调到合适暗时直接用眼睛就看得很清楚,比用放大镜看方便多了。对准后在引脚用烙铁加锡固定位置。第2步用烙铁拖焊,密脚IC焊锡是很容易连在一起的,操作的关键是多加松香水,拖一次加一次,很小很密的引脚都不会连锡。我感觉用烙铁拖比用风枪吹好,速度快且不会虚焊。关键的东西掌握了,IC脚再多再细再密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
吹下来,别拖焊盘,加点助焊剂,直接吹就好

网友:
主要是要多找些废旧的板子来多练习。这东西不是能看好的。也不是能说好的。就一个字 练。

网友: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法,无论是吹还是焊,都必须多练,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