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 28不亮

楼主(2010-03-05):
检测卡跑码正常,测量电压都正常,也刷过BIOS,做过桥。无思路中。。。看各位有什么高招?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断线?

网友:
什么显卡集显还是独显,打显卡槽组织。

网友:
显示电路有问题吧,装个别的显卡试下。

网友:
先换南桥再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