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AMD白屏求解!

楼主(2010-03-05):
拆机,发现机子已经做过北桥。上电测,跑电流。没过CPU。各路电压均正常。上BGA加焊桥!  少顷,桥好。上U测试,一路跑的欢快。诊断卡85
想都没想上屏。白了!(屏也是别人做过的!)
外接了一下!提示出来了。不过是缺色的!奇怪了,怎么就上屏不显,外接显示呢?
先把屏的问题排除了(我自己有15.4的屏。)
完了,这回知道怎么玩了。就先把缺色修下吧!

上论坛下图纸,找了下RGB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89.png
此处R16阻值偏大,换了下。外接,还是有问题。又从新打下阻值这回我往回找了找显卡部分,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36.png
R29应该是0R的。也变成200多!直接换,缺色解决!

打过屏线的波形,不怎么敢确定是否有信号!

显卡也重新做过了!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哪位兄弟有出现同意的问题可否探讨下!

网友:
屏线接口的阻值打下啊,拿好板对照下

网友:
屏线信号线有经过排阻到显卡的,,量一下排阻通显卡那端的阻值有没有异常,,,就是那线号线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