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冠915主板插PCI-E显卡掉电

楼主(2010-03-05):
如题盟冠915主板(旧板)插PCI-E显卡掉电,不断重启又掉电循环,不插PCI-E显卡就正常,显卡在别的主板上工作正常;换了2个电源都一样,电源是好的。
请教主板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检查下 显卡的那堆耦合电容!    几天前我就修过这现象的板子!    主人清灰尘 把一颗电容扫飞了!!  呵呵

网友:
我的显卡确认没有问题的,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量量是不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