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屏幕抖动

楼主(2010-03-05):
飞利浦107s6开机抖动
波纹闪烁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波纹大一般是 电源滤波不良,抖动说明有不同步现象

网友:
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吧大电容换了试试   大电容辉照成这种情况

网友:
大家说的是电源滤波吗?哪跟次级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不成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