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GA -8I865 GME

楼主(2010-03-05):
手头有块技嘉的GA -8I865 GME主板 故障:不能软关机,可以强行关机,也可以点关机后等会再拔电源。上网,玩游戏等其他一切正常。本人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刷bios 做系统 等等。证明故障就在板上,但我已经束手无策了:)望知道原因的兄弟们快来指点迷津吧!
刷BIOS

网友:
开机线路问题,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强行关机,是短接开关针的关机吗?如果是个人认为还是BIOS设置问题,电源管理项中有一项...by... 改成允许试一下.

网友:
换个IO试试了

网友:
第一、你要确定你的系统的电源管理模式是高级的。第二、南桥不要去想会是IO,这个问题我都是换SB才修好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