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急救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3-05):
东芝 MX/27AE的笔记本。。客户拿来时外接能显示,屏吴显示,看不见暗屏
拆下量灯管是好的。量高压板没有电压上来 拆机 量屏线接口处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 没有电压
所以从公共点拉了15V过去,一通电 左下方的指示灯闪一下黄色灭了。。用稳压源量 发现掉电 CMOS放电现象也是一样
后想起 东芝高压板好像有5V供电的。。。这下大条了
请教高手  高压板供电拉错 都会烧那些东西??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yzz163 -20 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楼主大发了,悲伤中................昨天拆机一不小心客户的CPU让小孩子拿偷走了.....................

网友:
同样悲剧中

网友:
要是原来的线没扯掉就不烧的东西估计会多点,扯了就不烧高压

网友:
原来那里的线?? 为什么现在灯闪一下就没了 。。感觉像是被保护了一样

网友:
查有无短路和IO吧

网友:
会烧IO哦???

网友:
接错了 会烧  IO  的哟

网友:
现在电流是多少 掉电呢  请说详细点,   成功的案例是财富  失败的案例一样是财富 ---值的我思考和学习,我会关注 你的希望你说的详细点   或加我QQ:413446671

网友:
怎么不先下个图再动手

网友:
没什么,换高压条试下,看电流表有没有短路就是了,实在不行,就退给客户。反正他的也是开机也是不显啊

网友:
呵呵太盲目的去改线了你查查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昨天做这个机器的时候 不知道咋了  郁闷  客户机器原来可以开的 外接正常,屏不显示,现在一触发就关了,电流都没有 待机有0.01A

网友:
应该拿个图出来才好分析得

网友:
待机有0.01A电流说明保护隔离电路基本是好的.只是后级保护了没启动,你查下关键点电压啊 看图纸给高压板供电的15V后级所接有没有场管什么的 量一下 最好是它坏 希望桥和I/O别有事

网友:
你接线的点往回查    有被保护的地方

网友:
哎,!!同情楼主啊!!飞线1前一定要确定好飞线后的后果啊!!怎么能盲目飞线呢?客户又不催你,慢慢弄吗!!

网友:
大意了。。。忘记了 东芝高压板有5v的

网友:
灯管有短路

网友:
灯管有短路?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