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261笔记本无法开机怪问题

楼主(2010-03-05):
正常关机后不能正常开机(开机各指示灯一闪而过,机器不工作),拔掉内存开一下机,可以开机,听到内存报警后,关机再插上内存就能正常开机。求解思路。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啊!另外测一下开机电流。 1# zhufumou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吧,

网友:
已经换过,本机就有两根内存条,换了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下

网友:
我想说还是换内存或者清理内存插槽及补焊内存槽引脚吧 我有个东芝的本就上插上内存N次都不开机 去掉用板载内存就能开机 清理内存槽补焊还不行 放那一个月后重装那条内存 呵呵 又好了  我也纳闷

网友:
纳闷现在机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