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寸MP4不开机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0-03-05):
2.5寸MP4不开机的修复过程      有很多的XD升级PMP固件,但是没有正确的升级或者用错了固件,或者看见MP4的外观是一样的,就升它的固件了。相信更多的是原固件存在着N多的BUG,找不到原厂的新固件,就自己尝试尝试别的固件了。,结果升级后不能开机或者出现了其它的问题.
下图的深圳品佳出的MP4公摸,操作的菜单也基本是一样的。都是使用SPCA536 DSP的。

升级后不能开机或者出现了其它的问题的,通常都是没办法再用PC正常烧固件的了,那就得找厂家去维修了。(但是N多的小厂家你根本就找不到,或者它根本就是贴牌,没有厂的。晕~~~`)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去烧正确的固件了。真的没自救的办法了?NO!
  跟我来,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不过你要把机子拆开,还能用一下电烙铁,再准备一个几K的电阻,(或者找一个维修电器的帮忙焊一下也行)。OK,把机子拆开,拆机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这个机要拆开是非常的简单的,只要在拆的时候小心点,还有就是不要弄断TFT排线。
  为了方便和安全,先把喇叭线和电源线焊下来,把TFT拆下来。

        下图,找到那个54个脚的SD RAM 。

    找一个几K(我用的是5.6K的)电阻,焊在SDRAM的28脚(GND)和34脚上。SDRAM上的那个黑窝点就是第开始的第一脚.

OK,在电脑上装上PC CAM的驱动,光盘里面有的。

把电源焊上,插上USB线连上电脑,一直按着开机的电源按扭。

  电脑就会出现PC CAM 的装置,如果没有请检查一下电源线有没有焊好,电阻是否焊好,有没有焊错脚

装好驱动后的电脑显示的装置

  打开升级固件的烧录工具,光盘里面有。选上SPCA536 MASK MAND

  点ISP 选上正确的固件就开始自动升级了

  出现这个画面后等待1分钟就可以松开电源按扭了

再把加上去的电阻焊下来,装上TFT,开机,是不是OK了,爽吧?装机就不用我说了吧。嘿嘿~~~

 总结:这办法的原理是把SD RAM 34脚的电位拉低,使SPCA 536进入PC CAM的状态,从而强烧固件。此办法适用于使用SPCA536 DSP 的MP4 DV 数码相机,在升级固件造成的不开机,或者正常的损坏,都可以用此办法去烧录正确的固件修好。PS:硬件损坏这样也是修不好的,但是这样的办法可以帮你分辨出是硬件损坏还是固件问题,不用挨JS的刀。呵呵~~~

此文网友icam原创,转载请保持原文的完整性,注明作者,Thanks!

                                                                                       QQ:715050290

网友:
牛X 的不行啊

网友:
我按你的方法不行啊????

网友(2010-04-14):
特例,还是一般通行?

网友:
SPCA536?这是什么主控啊。貌似现在流行的都不是这种主控啊

网友:
我的做法一般是短路闪存的数据引脚中的任意两个,也可以进入工厂模式来刷固件,原理是短路数据引脚后主控检测数据出错会强制进入升级模式,这个不但适用于任何的MPn,同样也适用于U盘。具体操作是用针或镊子短路数据引脚的同时接上电脑,等电脑发现新硬件后就可以断开短路的引脚,此时已经进入升级模式

网友:
MPN刷固件有很多窍门的:看一两贴就修好你的MP4是不太可能的。先是要找固件,是品牌的可能上官网找,有的机型还分有好多版本号,是不能乱用的;有些就是从官网上下的也不一定能用,那只能到码数之家之类的网站,(这里下固件是要收M币的),根据MP4的板号(电路板编号)查找固件,板号一样还要看屏驱是否一样,有无FM,摄像头驱动也要一样。。。等等,修多看多了就会了。还有就是找升级工具,很多时候,单纯用一个升级工具升级失败是很正常的,要多试几种版本的,当然是要用这个方案的专用工具了。最后就是如何联机了,正如楼上所说的,短接FLASH的两个数据脚,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不是哪种机子都适用的,目前能用这个方法联机的只有炬力方案的2091,2705,2706这几种方案,其它方案是不同的,有的是按住M键,上下键,A,B键,等,很多的,要自己去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