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指令

楼主(2010-03-05):
一、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所有机锁:按MENU+5+1/2
T190解锁密码: 20010903
T191解锁密码:19980722
3X8/2X88/998/8088/L2000/7689/T189/C289等初始密码为1234 ;话机密码为000000 ;解锁方法:如无测试卡,则先输入1234,如密码已更改,先按Menu键会出现“修改开锁密码”,按OK键,然后输入000000就会显示四位数的话机密码,如保密码已更改,则只能用测试卡或软件工具解。
T2688/2988万能解锁码:19980722
C300解话机锁:20020801
摩托罗拉手机出现“话机坏,请送修”:可利用测试卡,输入0205#、0205068#即可修复,无须重写码片。
T2688/2988/988d设置中文:*#0000# ok(插卡)
V60/V66/V70解锁:插入测试卡,开机后输入menu+048263*进入测试状态后按18*1总清除,输入18*0是主复位。
V998外文改中文:MENU—左方向键按3下—OK—左方向键按5下—OK—Simplified—CHINESE
摩托罗拉2688时间不走修复密诀:将电源1脚和8脚用漆包线短接,必杀!
二、诺基亚
初始保密码:12345
5110锁码机解码:在保密码锁死,输入正确保密码无效的情况下,可1、按C键不放,2、按*键不放,3、按*键不放,4、输入04*PIN*PIN*PIN# 解除锁码。
3210解 SP 锁: 1、按C键 2、按向下键 3、按C键直到屏幕清除 4、按住*键直到其闪烁 5、再按住*键直到其闪烁 ,输入04*PIN码*PIN码*PIN
N7650恢复出厂设置:*#7370#
诺基亚手机省30%电密码:*#746025625#
诺基亚手机查出厂日期:*#0000#
诺基亚能打过进不能呼出:如果显示屏左上角有“2”字,按住#键两秒,再按确认即可;如果没有显示“2”,则按“功能键”+6+1+4+2再按确认即可。
显示手机资料密码: 输入*#92702689#
查询手机是否锁频: “#pw+1234567890+1#” 查询是否锁国家码;“#pw+1234567890+2#” 查询是否锁网络码;“#pw+1234567890+3#” 查询是否锁网络提供商锁定的码;“#pw+1234567890+4#” 查询是否锁SIM卡。(连续按*键二次即出现+;连续按*键三次即出现p;连续按*键四次即出现w)
诺基亚3210外文改中文:屏幕右上角依次调到4-2-1-9
诺基亚5110外文改中文:屏幕右上角依次调到4-2-1-8
诺基亚3310外文改中文:屏幕右上角依次调到6-2-1-3
三、三星
解话机锁:*2767*2878#/*2767*7377#
码片复位:*2767*3855# 也可用于解机锁或卡锁
调对比度:*#0523#
看软件版本:*#9999#
三星600万用密码:9998
三星600码片复位指令:旧版用*2767*2878#或*2767*3855#;新版用*2767*7377#。(无卡状态下输入)
三星A100-A188看版本:*#0837#
WAP复位:*2767*927# 可以解决部分机型出现“请稍候”的故障
X199手动解锁:去卡输入*759#813580,输入73,出现点之后,输入02启动。里面的数据会全部清空
N299、A399、A539、A599手动解锁:输入*759#813580#进入工厂模式,按29,过两三分钟锁自动解除
A188/A388解SIM卡锁:不插卡输入*#9998*627837793#显示错误信息;再输入*#9998*737#;按向上键找到PCK码,有一个9位数的数字,去掉第一位后记下;关机将卡装上,开机后键入后8位数即可解锁。
三星A408解SIM卡锁:不插卡输入*#0737#,然后上下查找PCK码,去除首位就是SIM卡锁解密码。
三星2400解锁密诀: 用尾插供电,不装卡开机,再装卡,输*2767*2878#,然后按住开机键直到显示“请稍侯”就放开按键;再到保密菜单中把密码关掉。
三星A800的解锁指令:手机解锁密码是:*2767*2878# ;不插卡输入 *2767*637# 手机自动关机再开机,能解网络锁。
三星S308/A408话机初始密码和更改话机密码:00000000
三星N628/S308/S508/V200/V208/T108/T408解锁指令:*2767*2878#话机当前设定复位(手机解锁);*2767*3855#话机EEPROM总复位(修复软件故障);*2767*7377#解手机密码的复位指令。
三星A188/A388/A408/T208/S108/S308的工程模式前缀都是*#9998*……#;三星A288/N288/N628/T108/T408/T508的工程模式前缀都是*#8999*……#。
三星S508恢复出厂设置指令:#*7728#
四、西门子

手机解锁:拨打02138984777,再按提示音先后输入1、1、0进行咨询。告诉对方要解锁的手机串号及一个身份证号(随便说一个),然后记下对方提供的解锁密码,将其输入手机即可解锁。
西门子2588外文改中文:*#0085# 恢复出厂设置:*#9999#
西门子3508外文改中文:*#0086# OK
西门子解网络锁:不插卡输入*#0000*74286253#
西门子查软件版本:输入*#06#,再按左上键
五、飞利浦
Philips DIGA 和 GENIE解锁: 输入 *#7489 *# 可以看到密码,
Philips FIZZ解锁: 输入 *#1234*# 可以查看密码
828测试指令:输入*#7489*#可显示和更改手机的保密码
630解锁指令:#20021208
飞利浦部分手机外文改中文:长按0键后,朝上选。
六、索尼、爱立信
爱立信手机显示出厂日期:右、*、左、左、*、左、*键
爱立信手机显示版本指令:→*←←*←*
索尼手机显示软件版本和生产日期:#8377466#
SONY手机恢复出厂设置:*#78737322867973738#(*#superfactoryreset#) *
SONY手机安全代码复位: *#73287489263373738#(*#securitycodereset#):密码复位为0000
索尼Z28显示暗藏游戏:将左侧键往外扳可显示四款游戏;21点赢分绝招:输分后卸下电板可保持原分,赢分可按C键退出保存。最高可赢10999999分。
爱立信T28解锁:输入**03*0755*3246*775# 屏幕显示Mach Err 按左方向键或右方向键可进入菜单进行解锁。
七、阿尔卡特

阿尔卡特手机查软件版本:*#06#
阿尔卡特手机进入工程模式密码:在待机状态下输入000000*
阿尔卡特手机恢复出厂设置:###847#
阿尔卡特OT220/221解锁:25228352/ALCATEL+D
阿尔卡特OT301/302解锁:83227423
阿尔卡特OT500/700解锁:25228352
八、松下

松下在开机搜索网络的时候输入*#9999#会出现3行英文信息。第一行:669EGAD80A02-02,说明机器的软件版本就是A02,而80就是指手机型号是GD80;第二行:显示的是该版本软件中“语言包”程序的版本;第三行:显示的是该版本软件设计定型的时间。
松下G600解锁:拨打112时,按红键停止,并在显示"END CALL"时马上输入*#06#,此时显示IMEIM码,再按C
松下GD55 隐藏菜单 :*#369#
九、三菱

NET LOCK:*787090或*787292
IMSI LOCK:*362628或*360608
NETSUB LOCK:*476989
CP LOCK:*482896或*480896
SP LOCK:*967678
EXT LOCK:*574243
十、NEC

恢复原厂设置:*#73738#或*73738#+OK
查看软件版本:*#2820#
SP锁: *#3210#+发射键
公司锁: *#8140#+发射键
SIM卡锁: *#4960#+发射键
NET LOCK: *#7320#+发射键
网络锁: #7320*(八位密码)#+发射键
DB2000、2100解锁码:一般为82764016,按MENU#可显示手机的本机号码,
解NEC988、NEC988D一切锁: 19980722
十一、LG手机

部分机型的通用密码为:1477
LG 200: * 7 8 9 # + Send
LG 500 :2 9 4 5 # * (hold)
LG 600: 2 9 4 5 # * (hold)
LG - 510 :2 9 4 5 # * #
LG - B1200:#和开机键一起按,然后输入668
LG - B1200 :* 8 3 7 5 #
LG - 5200 :2 9 4 5 # * #
LG – 510: 2 9 4 5 # * 1 # (网络锁)
LG - B1200: *6861#
LG200 :不放卡输入##1001#,密码恢复为0000
十二、波导

1200、1220、1800、1820、3200、3220进入测试状态:上卡开机,进入待机状态后,按一下侧键(功能键),再按一下*键,屏幕显示热线菜单,然后显示4个选项:
1.应用;2.PROM; 3.SIM卡锁; 4.LCD测试。(目前MAS模块机型(萨基姆机)如1200、1800、8288……都没有指令可以解的,想解除只能用软件解。)
8XX/9XX系列:解话机锁为*+串号7-14位+OK;解SIM卡锁为串号后9位去掉最后一位;测试指令为“下翻、*”。
S1000:输入*#*#1705#进入工程模式后选4再选6(慎用,会引起来电乱码)通用密码:24681357
SC02:通用密码为12345678;进入工程模式为#123321#*
S1500:通用密码为19980722;
SG1100:通用密码为24681357
V08:插卡开机按“SOS”再输入4268#后长按*会显示密码;测试指令为无卡开机输入*789 后长按#
V09:手机上锁后,早期的版本不放卡开机,输入753进入工程模式后恢复出厂设置即可;新版本需要在无卡状态下开机,按*下下下上上上(导航键的上下键)进入工程模式后恢复出厂设置,必须连续操作两次,然后放入SIM卡开机,无需再输入密码,此时手机密码恢复为初始密码"0000"。
8180/GiyaQ1688/1699测试指令:*#369#
S1000A测试指令:*#301#
G100,G200,GC600测试指令:2945#*#
十三、TCL

TCL手机解锁,应该看LOT号解锁,LOT号共8位数,第1位数代表年份,第2位数代表月份,第3位数代表日期,第4、5、6位数代表生产批号,第位7数代表软件版本及LCD供应商代码,第8位数代表模块型号等 。 LOT号第8位数:0为2C模块,1为2C2模块,4为2D模块,5为GM230模块,前两种模块可用万能解锁指令,而后两种只能用软件升级。
TCL8XXX/9XXX系列的万能密码:无卡状态下输入*#*#1705#后进入工程模式再选4选6 恢复出厂设置。(插卡容易造成来电号码乱)
TCL8198/8298解话机锁:输入*#*#1705#后再按发射键进入工程模式
TCL2系列/5系列解锁指令:*#*#5625# 测试指令为*83786633#进入百宝箱 ;你的手机如果是02、03、02版的或再高的,只需要输入*#*#5625#就可以解锁。如 果不是就需要升级到02、03、02版的才能解锁。看2898的软件版本是先输入*83786633#,然后从菜单里的《百宝箱》里找《测试》的一 项功能看就OK 。
TCL3188解网络锁:插卡输入246135
TCL3988开关键盘锁:按中间的菜单下键和#键上锁;按左上软键和#键解锁。
十四、科健
科健老式手机不插卡调菜单:*#722#;查版本号、出厂日期:*#701#;复位码片解锁:*#715#;调节对比度:*#760#
科健K3000不能使用充值卡充值:输入*#9918*106*1647#
或*#9918*106*6538#
科健6300解锁:*2767*2878#
科健K518解锁:解话机锁密码为*2767*2878#;解SIM卡锁密码为*#8999*947#
十五、熊猫

GM958/968/988/100/600/800/818解锁:无卡开机,输入0718#后再长按*键进入工程模式,然后选择第11项,按OK(右方向键或右上键)两次即可解锁。
熊猫958/968看软件版本:无卡状态下输入 0789#*(长按*)
十六、东信

东信720:*#*#1705#进入菜单选项,恢复出厂设置即可解SIM卡锁(慎用,会丢失记录)
东信EL650/760/760C/860/818解锁:不插卡开机输入##1001#,PCK重设;输入0000 OK!
东信660:19980722
东信EX369键盘锁:#*5264386264,即显示密码 ;话机锁:1215
东信EG730解锁:20021226 20021206
东信788解话机锁:插卡用稳压电源开机,等有信号后拨打112,再把卡取下,再拨打112三次,手机自动死机,等3秒钟左右手机自动开机,解锁成功。
十七、迪比特
通用手机解锁法:输入#*80#进入测试状态,再输入#*761格式化解锁
十八、南方高科

南方高科S320/EB232解锁指令:不插卡开机,输入##1001#,然后装上卡开机输入0000
南方高科Hi70解锁指令:手机插卡开机,先按SOS,然后输入4268#再长按*键可以显示开锁密码。
南方高科777/778解锁密诀:插卡用稳压电源开机,等有信号后拨打112,再把卡取下,再拨打112三次,手机自动死机,等3秒钟左右手机自动开机,解锁成功。
南方高科S600解锁指令:此机主板与TCL2898相同,可用*#*#5625#解锁。
南方高科S700/S710解锁指令:输入*#*#1705#加OK,然后选9
十九、夏新

夏新A6/A6+/A8/A8+/A80测试指令:输入*789 再长按#
夏新A6/A8/A8+/A80解锁指令:手机不插卡开机,先按SOS,然后输入4268#再长按*键可以显示开锁密码。
夏新A8298切换中英文指令:*99#
夏新A8398话机初始密码:000000
夏新A6+/A8/A8+死机后出现电池和信号符号,无法开机修复密法:只需同时长按*键和开机键即可开机。
二十、康佳

康佳K3118/3118+/3228解话机锁:不插卡输入##1001#,然后插卡开机输入0000;解SIM卡锁:*94726501#;开关键盘锁:按功能键和4上锁,按功能键和5解锁。
康佳3238/7388解锁:不插卡输入19980722,然后插卡开机输入0000
康佳3268解锁:不插卡输入*#0000#,插卡开机输入1234
康佳5218/5218+/5219/7268/7899解锁:不插卡开机输入#8879576#,插卡输入1234
康佳5238解锁:不插卡输入*5238*#2002#
康佳R768/R769解锁:#20021208#
康佳C688、C699、C869解锁:**0102#。
康佳KC66/88解锁:插卡开机按“功能表”和0070571,再选择nv_read、Lock_code。
廿一、海尔、GVC
海尔6910、7910、7920、7930、8018/GVC168/268/668解锁:手机要求输入“SIM卡锁密码”,输入四个零不能解开时,将手机关机,取出SIM卡,开机输入“##1001#”,此时手机显示“SIM卡锁密码已重设”,将手机关机装上SIM卡开机,当显示输入“SIM卡锁密码”时输入“0000”再确定即可。
开运星3000、天智星3000解锁:##8879501##8879576#
海尔(TZ1000、T6000)看版本:先输#*80#、再输#*17#
海尔Z1000解锁:#20021208#
T9000解锁:在待机状态下输入#7233+OK,密码恢复为0000,此为防火墙密码;
在待机状态下输入#20020405#+OK,此为手机锁。
海尔Y2000解锁:输入*2850#进入测试模式,选择出厂设置,左键确认,密码恢复为0000
海尔H6988测试指令:*#301#
海尔79系列/H8018/D3000测试指令:关机状态下按住#键和开机键,然后输入668
海尔K1000/ XDX1000/XDX2000测试指令:待机状态下输入#**3487*#
海尔YDN2000测试指令: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0#,再按开机键
海尔HC1000/HC2000测试指令:待机状态下输入*#3001
海尔HK3000/HTZ3000测试指令:待机状态下输入#03#
廿二、天时达

天时达T6解锁:不插卡开机,按SOS打112,然后快速挂断,反复几次就可以绕过话机锁进入待机状态了;再进入保密功能将锁关闭。
天时达V88I解锁:不插卡开机,输入#8879509#或#8879576#,然后插卡输入1234
廿三、其他

联想288/300解锁:输入2945#*,进入测试模式,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即可。
迪比特2017应急解锁法:装卡开机,等出现信号时把电池稍微向上抬起,再迅速按112然后按发射键,此后快速把SIM卡向前推动一下然后再拉回来,这时手机显示屏会一闪,出现“请稍候”,不要管它,等一会就会成功地绕过话机锁进入待机状态。不过此法关闭不了话机锁,手机关机后,必须重新进行以上步骤。
首信C5088解锁:输入#5625后长按*
天龙T6、T8、T80、T88、T90解话机锁:插卡用稳压电源开机,等有信号后拨打112,再把卡取下,再拨打112三次,手机自动死机,等3秒钟左右手机自动开机,解锁成功。此方法还适用于迪比特、东方龙等手机。
中桥C188解锁:按SOS,然后输入4268#*(*长按),可显示密码。
托普111解锁:不插卡输入*544*745625# 再插卡开机。此密码还可解联想i188、天龙i90、cecti889等手机锁
美晨手机解锁指令:*#9922# *#9915# *#9900#
天诺思( toplus)解锁:插卡后开机 按SOS 再按4268# *(*要长按) 既可以显示密码
鸿基70:19980722
中兴A300解锁:*983*737381#
中兴A100/A200/A300查软件版本指令:*983*837#;内外屏对比度调节指令:*983*523#。
厦华XG520/XG839解锁指令:19980722
厦华1100解话机锁指令:*#*#1705#
厦华2000消除屏幕右下角笑脸:长按C键
CECT手机解锁:和飞利浦解锁码一样,尝试用*#7489*#解锁。
博士SIM卡解锁指令:*#9100#
秀特尔GW710话机密码和PIN码原始密码:12345;静音模式:按住*键不放。
其他CDMA手机

1. 南方高科9988 、中兴818、CEC天工628手动解锁:放卡开机后按解锁,出现4横线时输入 #5625* ,会出现LOCK CODE,再按确定就可以看到密码。
2.浪潮CU100/ LG6060/ T410等LG系列包括部分机卡一体机的CDMA手机解锁指令:1477
3.东信EX200手动解锁:插卡开机打112, 等出现计时后,不停地按0808……20秒左右后计时结束;按一下关机键,长按# 就解开了;再用**321456987## 000000 确定,确定,看密码。
4. 东信EX280手动解锁:①32147*0#569#01#636 ②#12580#36547*35759#2③*4569#47*0#2 ④*1234567890#(全部为插卡开机)
5.东信369解话机锁:放卡出现4横线时输入#*5264386264
6.东信部分手机解锁指令:1215
7.海尔1000 /2000 手动解锁:2327
8.联想288测试指令:*888*888#
9.浪潮100解锁指令:*#7608*1234#
10.摩托罗拉 CDMA V730解锁:插卡开机后输入25*#RRR(R为录音键); 再输入密码 071082 ,此后会出现一个菜单 ,选第三个data port; 随后又出现一个菜单,选第二项 uidiagusbds后手机会自动复位。这样手机密码就被改为原始密码了.
11.摩托罗拉V680解锁: 待机时输入25*#录音键两次,输入071082进入测试模式,进入第二项COMMON,向下选择到Initialize Carrier,按编辑,提示复位是-否,按是重开机OK!(只能在待机状态下进行)
CDMA系列解网络锁指令
海信C520:输入##8462##** 左上功能键,再输入*465819375# 选择1
海信C2198:输入*465819375#提示输入密码,然后输入*465819375# 提示是否解锁,选择1。
海信3698:插卡开机拨112,计时后按一下关机键,再按1键就OK了。
波导C58/南方高科9688解网络锁的指令:手机提示输入密码: ##1114 end,手机进入隐含菜单,选择激活UIM,手机自动关机;再开机网络锁已取消;如进入隐含菜单的时候提示输入密码,新版的为0000,旧版的为1234。
三星 N299、A399、A539、 A599手动解锁:输入 *759#813580 进入工厂模式,按29 ,等几分钟再重装电池就OK
三星A599、A399、A539、N299主清除:M+*+123580+0选择“是”即可;查看软件版本:M+*+123580+9。
A809主清除:M+#+123580+#+OK
X319测试模式指令:*759#813580
三星X199主清除:M+8+*+123580+0选择“是”即可。查看软件版本:M+8+*+123580+#
三星X199、X319手动解锁:输入*759#813580 进入工厂模式,按73,过一会后按#02
东信280旧版解网锁:放卡输入32147*0#569#01#626,手机关机 ,再开机就OK!(再换卡还得重新解锁)
CDMA 8700解话机锁:654789#0*47*5698147359 1

用软件解CDMA各型号话机锁解锁方法
1.接上BOX联机灯亮,就能和CPSTDM6v15联机(右上角小地球转动)的有:9988、818、KC66、KC88、C628、C58、9688、9288、806、C520(放卡)、C680、816、CEC736、C8000、CEC626! 直接用指令“NV_READ LOCK_CODE”读出密码。
2.接上BOX联机灯亮,但不能和软件CPSTDM6v15联机(右上角小地球不动),要用其它方法固定速率,才能和软件联机的有:EX280 .GCP-3400 . scp-3000. lg8080. CU100、T410、6060 、EX200、大唐618!再用指令“NV_READ LOCK_CODE”读出密码!软件联机的方法----联上手机,运行康佳升级主程序PANDA,出现COM1(也就是找到手机了),关闭此程序!再打开CPSTDM6v15,你会发现小地球动了。
3.要用升级软件里解锁功能解的机型有:V680、V730、KZ610、KZ660、三星全系列。(注:KZ610、KZ660用方法1读出密码都是0000----不管密码是多少,所以用方法1是不可以解此话机锁的!)
4.东信369直接用“中信”解锁软件,选369就行。
5.V8060用其专用DM解!运行V8060目录下DM,按F8后,再用指令“NV_READ LOCK_CODE”读出密码。
6.V680、V730直接用其升级程序里的读密码功能。

小灵通解锁
1.700、700UC、700UT、318、618、718:用写码器读出PIN,就是锁机码。
2.朗讯717:关机状态下同时按电话本键、#键和开机键进入测试状态,选择06,按YES就OK了。
3.PS12:同时按2 4 开机键开机进入测试状态,再按5 6 OK;重新开机,输入0000
4.T06和朗讯618一样,按2 4 开机键,再按F、6即可
5.普天1689、1689+要用软件解锁
6.U机的密码一般是:0702;2345
7.UT系列的小灵通初始密码都是6个8
8.PS-10和700U等小灵通初始密码一般为4个连在一起的数字
9.UtA66、普天212、PS608、PS618解锁: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2 4 开机键,然后快速按5,再按铃音调节键(静音键),进入联机状态后按F再按6就可复位。复位后无信号,再次进入联机状态按8后把箭头调到TR上后再调到Public上然后重新开机,OK!现在的密码是0000
10.小灵通020恢复出厂设置:按F键两秒,出现“EX。。。。。。”后按4、1即可
11.中兴小灵通解锁
WT112:按住"#/?"键,即可解锁。
WT030:(1)A——按0-9,输入4位数的拨号锁码,按F键,响拨号锁解除音,解开拨号锁;B——拨号加锁按F键2秒以上出现“exppansion F”然后按5键输入4位密码;按F确定完成; 解锁按F键2秒以上,按5键输入旧的4位密码再输入0000则取消按F确定。
(2)键盘锁按#> 2秒以上出现英文选择选1启动键盘锁,再按#> 2秒以上出现英文选择选1则关闭键盘锁。(3)总复位长按F后选4再选取1回出厂值。
WT020:总复位长按F后按4选1;解锁随便输入4位数然后按FUNC键。
C66:长按住“通话/确定”键手机将自动解除锁定。
UTS708SY:按键锁长按F 。

附注
(一)各种锁中英文对照
SP锁:英文名Service Prorider的简写,指运营商锁机码
ENT锁:网络锁
IMSI锁:用户识别码锁
KEY锁:键盘锁
CP锁:国家锁
PIN锁:个人识别码锁
PUK锁:个人解锁码锁
SIM卡锁:用户识别卡锁
(二)部分手机键盘锁开关方法:
摩托罗拉手机:同时按住*#键
诺基亚手机:按功能键然后按*键
爱立信手机:按左键YES键
西门子手机:长按#键
宏基手机:按通话键再按*键
松下手机:按菜单键两次
三星手机:按*键然后按OK键
阿尔卡特手机:依次按159键解锁
飞利浦手机:一部分按"C"键即可;9X9等有侧键的手机将侧键先上转再下转即可。
(三)外文改中文的次序一般为:Menu(菜单)—Settings(设置)—Language(语言)—Chinese(中文)
(四)手机代码
以下代码在所有的手机中适用
查看手机串号(IMEI):*#06#。
转移呼叫:启动**21*加电话号#按发射键。关闭:##21#按发射键。
取消无应答转移##61#按发射键。
取消遇忙转移##61#*13#。
取消呼叫等待:#43#按发射键。
呼叫限制:设置*33*0000# 取消#33*0000#
遇忙,占线转移:设置*67*电话号码(加区号)# 取消#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