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1010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纸张上中间有3.5CM是空白

楼主(2010-03-05):
已经换过硒鼓一套,还是这个故障,好像是那个搓纸轮的位置地方不能显示文字出来(就是这个3.5CM左右的位置没文字显示),其他的两边都正常。求助高手指点,多谢
求助

网友:
打印不出的地方是不是干净的,如是,检查激光器,如果很脏,检查定影组件。

网友:
光路脏了或者定影那点浪了

网友:
谢谢,那位能提供这些机器的维修电路图或者是内部结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