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烧3个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0-03-05):
IBM R40烧3个小时左右掉电,最先发现适配器时间烧长,温度过高,输出电压就降低(3-5V),本本掉电
换了个适配器之后,大概过了5小时又掉电了,触摸CPU散热器温度还算正常,整机没有特别太烫的地方
向经验人士求助下,大家有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遇到过的话麻烦指点下,都提提意见,没什么维修思路了
cpu
掉电

网友:
补充下,掉电之后马上开不了,但是待机电流正常,隔大概半分钟又可以开机~

网友:
补点硅胶试试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散热问题吧 还有就是CPU的热敏电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看一下CPU风扇周围的线,是不是有被压在散热片下面的了?

网友:
估计是CPU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可能还是CUP那儿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