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STP3045CW换STP3045cp "焊在板上测三脚通 ...
长城电源"STP3045CW换STP3045cp "焊在板上测三脚通路.拆下测两者正常.

楼主(2010-03-05):
长城电源"STP3045CW换为STP3045cp "焊在板上测三脚通路.拆下测量板上左右两点通路,左右两点与中间点有阻值.STP3045cp为新买,测量没短路....但是焊上板后,三脚通路....... 这是什么问题?
长城
电源

网友:
这2脚接的是变压器输出线圈,在线测量当然是短路的,中间脚应该有阻值,就是负载电阻

网友:
12V对地接一负载电阻,阻值在几十欧到几百欧之间,LZ找到该电阻看阻值多大,与LZ量到的12V整流管中间脚与两侧脚阻值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