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现在流行发时序啊。

楼主(2010-03-05):
我也发个时序。呵呵是远程学员的一个作业题目。发在这里大家一起看看。填写一下顺序吧。答对的有小赏哦

网友:
纯手工打造~呵呵WIN 画图工具画的。。自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
大家快来答题拿分,饼哥开心加给几百分就爽了

网友:
呵呵,我偿试填了一下,看一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好提高一下我这个时序,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我来试着解答一下:
1:未插电源,装入CMOS电池后,首先送出RTCRST#、VBAT给SB;同时晶振提供32.768KHZ给SB。
2:插入电源,IO检测电源是否发出5VSB,5VSB转换为3VSB同时提供给SB。
3:IO发出RSMRST#通知南桥5VSB准备好了。
4:按下开关后,IO收到PWSW#。之后IO发出PWBTN#给SB。SB收到此信号后,送出SLP_S3#給IO。然后由IO发出PSON#接低ATX的绿线。ATX电源工作,发出主供电。
5:在主供电正常后,ATX发出ATXPWROK给SB,通知南桥ATX工作正常。同时也产生各路后续电压,如VTT,内存供电等。
6:当VTT送给CPU后,CPU发出VTT_PWGD给VRM。当VRM收到这个信号后,根据CPU发出的VID组合发出VCORE供给CPU。
7:VCORE正常产生后,VRM发出VRM_PWGD给SB和时钟,时钟收到此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各路时钟信号。
8:SB收到VRM_PWGD和时钟信号后,发出CPU_PWGD给CPU,同时发出PLTRST#给NB,还发出PCIRST#给IO、BIOS及各个设备。
9:NB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给CPU。
10:CPU有了电压,时钟,复位,PWGD,便开始工作了

网友:
同意8楼以图字解时序。出题是学习,答题是学习,答对是学习,答错也是学习;道理很简单,答错了老师和同行纠正。

网友:
学了四天,我也发一个。

网友:
楼上答错了。
楼上的楼上 都答对了。
此题接下来的不再奖励积分!

网友:
好的题,我也参加

网友:
怎么就完了,我还不知道。

网友:
榜头电脑维修 解说得当,但是哪个FBS总线信号没有解说,,请高手说明一下

网友:
呵呵,其实,到CPU工作后,上电时序就已经完成了。后续动作顺便也补充一下:CPU开始工作后,首先CPU开始寻找BIOS内部的开机自检程序,沿着CPU——NB——SB——BIOS这条地址线发出寻址指令,找到BIOS并沿着相反的方向读取其开机自检程序后,开始自检开机,这个动作我们在开机画面上可以看到了。FSB就是CPU与NB之间的总线,HUBLINK是NB与SB之间的总线,LPCBUS是SB与BIOS之间的总线。在寻址期间,可以用示波器在每条总线上查到波形。

网友:
其他时序都明白了,只有一点:cpupw_gd 是像6楼“榜头电脑维修”说的那样由SB发给cpu的(没弄明白这个和复位有何关系),还是像5楼“wuzanci ”讲的由cpu发给sb(先于复位出现)

哪位老师醍醐灌顶啊?! 小弟谢谢啦啊!   学知识就要彻底搞明白才行啊

网友(点评):
棒头的对

网友: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CPU_PWRGD是SB发给CPU的电压已正常的反馈信息……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学到这个呢,还是练习测试点中。

网友(2016-09-17):
10年的帖子啊,惭愧,那是我在干嘛

网友:
10年 我还是个小毛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