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白屏

楼主(2010-03-05):
液晶显示白屏,用好的驱动高压板点屏,结果还是白屏,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屏供电,屏集成块都有可能引起白屏

网友:
确保程序对了就检查屏电路所有供电,有可能少一组电压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查屏电路的保险、0电阻、电感如完好,一般会出在DC升压电路,就那么几个小东东,很好查的

网友:
这样就是屏的问题了哦

网友:
屏线有问题或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晕驱动就是一套全新的

网友:
屏坏的面大

网友:
有没有平供电啊

网友:
一般都 是屏少一路供电引起吧。还有就是屏供电线上的电容出问题也会导致白屏

网友:
查查屏保险   在量量小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查主ic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