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锡球问题

楼主(2010-03-05):
请问ddr2内存所用的锡球是不是 0。45mm的。我感觉用0。5的锡球有点大。求正解到底是多大的锡球。也就是厂家用的是多大的锡球。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0.45的锡球,我所用的就是这个,0.5的当然也能用,但要配合0.5的钢网来植球。

网友:
0.45跟0.5都行,本人一直用0.5的,也很好用

网友:
我一直用0.5的

网友:
我搞 0.45的。。。 还可以。

网友:
我是刮锡浆的

网友:
我是用锡浆

网友:
刮完锡浆之后你觉得球应该是多大的呢

网友:
网孔0.5的刮饱和锡酱,成形的锡球在0.48左右.
0.5的锡球植成后,直径在0.45左右

特别说明一下,锡球植完后,成形的效果和表面光泽度不如刮锡酱,因其不含有助焊剂.我只在维修DDR1代的BGA时,才使用锡球,因为网孔纵横不等距,必须每一排植一次球,所以刮锡酱就不行了.
植球做2代3代的BGA,严重地耗费工时!

网友:
这样。我觉得有话说。我台杠啊。着几天只内上传个图。看看。大家怎样讲

网友:
哪里有售刮锡浆钢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