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楼主(2010-03-05):
IBMT43机子,上电电流0.09,有小短路, 一触发就掉电后无静态,上电后5V电感有轻微的发热,测量3V,5V供电正常,开始怀疑是1901E有坏, 然后更换,更换后故障依旧,继续怀疑5V,测得一MOS管一控制电压3.34,其实这个电压应该是没有的,5V正常输出后这个电压就没有,而这个电压还有3.34说明,这个5V有问题,怀疑后面5V所到的各芯片可能有短路,折换了N个后没解决.之后把板放在耳边听的时候,5V的电感有点兹兹声,虽然很小,但说明这里有问题,之后折了电感,发现在电感有点裂开,心想应该是这个了, 从其他板上折个换上,还是没好,伤心哈,但是折下的时候注意观察了电感下的线路,发现电感有一条线路到一个2级管,2级管有点小,看的不是很清楚,不过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反正就从其他料板上折了个换上,奇迹就是这样产生的,竟然通上电后0.04 ,待机正常,试着触发后,正常开机,原来那个2级管烧断路了,那边的5V电压输不过来, 而这边边接的电感因为是导通的,其他3个角所以会输出个5V虚拟电压给他,所以测的时候测不出那没有电压,可以测到2极管两边都有电压,电感的4个角,一端两边是导通的,另一端一边边2极管,一边是通过开关电路出来的5V电压,那个2极管应该是稳压的吧,反正没有不行,中间我还换了N多的芯片想想都气,还好是修好了.不让我白花那么多时间在这机子上.

网友:
激放2极管坏了?

网友:
学习了,还过那2级管应该不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