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存定位问题

楼主(2010-03-06):
新手修卡,希望能人大大帮助一下。
没有找到原图,找了2个类似的,
一个是ELSA的7600GT ,地址:http://detail.zol.com.cn/82/81431/pic.shtml
一个是XFX的7600GT,地址:http://detail.zol.com.cn/81/80667/pic.shtml
PNY 7600GT 256M DDR3 双DVI接口,
显存布局:
  U4     U6
    GPU        U7
                  U8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不能DVI直接输出,需用DVI转VGA才能有显示,进入系统安装驱动死机,不安装驱动就没问题
测试过程: 用mats检测,FBA 31-0 ,FBA63-32,FBC31-0,正常,FBC63-32有错误,报 C46 写 错误,测试3次后问题消失,测试正常,但发现显卡很热,拆开散热器清理之后重新测试,显卡温度下降,还是C46 写 错误,但是重复测试几次都没有出现问题消失的现象。
故障判断:小弟觉得可能是 U4,或是U6的显存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辨别是哪一个,而且显存是BGA,如何去短接屏蔽?

小弟是新手,希望能通过这个例子想各位高手学习一二。

======================================
加焊U4,mats问题消失。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U1               U2

                                      U3

                                      U4

U1:C0-C31
U2:C32-C63
U3:A00-A31
U4 :A32-A63

网友:
你的问题 没有 解决 ,问题很快会爆漏
加焊 核心

网友:
GPU空焊了..加焊一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