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1212tx拆壳子问题

楼主(2010-03-06):
请教:HP dv4 1212TX的机子,因为外接电源不能用,而且不能充电,但是拆壳子的时间,下壳的螺丝都拆掉了,还是没有办法拿开,好像在键盘下面还有几个螺丝.在键盘的周边也没有看到可以动的机关.麻烦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键盘拿不下来么?拆笔记本一般是先拆上盖板和键盘那

网友:
在电池下面有三个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下面三颗螺丝已经拆掉,(后面所有螺丝都已拆掉),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把键盘拆下来,烦劳兄弟指教!

网友:
现在键盘边框拉开了,但是左下角还有一个固定螺丝,好像是从主板穿过去的.但是那颗螺丝被底壳的一个螺丝孔挡着,没办法下螺丝刀.另外键盘靠左连中间的位置好像也有一颗螺丝,但可能是也是从板上穿过去的,底壳上没有这个螺丝.是不是要想办法先拆底壳?

网友:
查查暗格吧,不行来硬的

网友:
是在不行把机子砸拉就可以拉

网友:
hp dv4 1212tx,你舍得砸吗?

网友:
仔细看看,有暗洞吧,不会拆不出来的!

网友:
仔细看一下  我记的键盘可以先拆下来

网友:
看键盘上边,有一个开关板,它俩之间有没有卡键盘的小卡扣?
要是没有,就先拆那个开关板。

网友:
把能拆的都先拆下来,肯定有个顺序什么的,不可能拆不下来的

网友:
键盘下面有双面胶的,没有别的办法使劲吧

网友:
看看条子 还有那些 绝缘贴纸下边 有没有螺丝 都扯起来看看

网友:
有的是用胶纸粘住了,我拆过一个富士通的就是打完D壳螺丝还是拿不下键盘,后来大胆用力扳下来了,原来里面是用胶纸胶住了

网友:
该用劲的地方还是用点劲

网友:
看看底壳下面的一些胶垫下是不是有丁子,有些小本会在胶垫下面藏丁子。别外,看看键盘是不是被双面胶之类的固定了。慢慢来,别着急。

网友:
还没拆下来,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
还有螺丝。
1、光驱拆下,在窗口处有。
2、电池也拆了吧,电池槽有。
3、键盘封条取下,取下键盘,在键盘下也有。
以上拆了,就需要将插线拆下,用硬工具将卡扣撬开。

网友:
HP的机器 一般都是 键盘和开关面板条先拆 接下来排线  然后是屏 上盖   这样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