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中间偏右的地方有一条垂直的线

楼主(2010-03-06):
三星710VZ14的液晶显示器,图像正常,但在屏中间偏右的地方有一条垂直的线,这种毛病能修吗?

网友:
基本上是没救了,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屏上软排线裂开,一种是软排线上的芯片坏掉。这两种情况都没法搞。除非送到屏工厂

网友:
也可以送给我!如果整线可以拿去修,半线就彻底OVER!

网友:
是啊,这种故障是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