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80G 硬盘

楼主(2010-03-06):
WD 80G 硬盘 无法找到路径 安装系统60% 直接重启 菜鸟求救 寻求方法 !!! Q:308483654
硬盘
重启

网友:
有没有用MHDD扫下,

网友:
有可能坏了

网友:
MHDD扫过了,,好的!

网友:
无坏道 。。。。。。。。
不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今天刚把系统做进去了。但是好像有点问题。。。进去后操作一会集成显卡直接跳花了,,然后可以操作,但是仍旧是花的。。重启正常,,过会又那样了

网友:
你找个带MHDD的工具光盘,先用UHPA去掉隐藏分区试试。
不行的话用ERASE快擦一下

网友:
我没有过!也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
这是西数通病,用lformat低格一下,在分区就可以做了

网友:
低格了一下开头,问题解决

网友:
多方面考虑 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然后是 光盘 光驱 数据线

网友:
用MHDD 的erase擦写一遍

网友:
西数通病???学习了,记住了,以后碰到问题可以走直路了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