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x31 没有3v 5v 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03-06):
进水的x31 没有3v 5v , 高手帮忙看看。
1631  21有5v    22脚16v   23脚3.3v   9脚9脚没有电压,7脚和28脚有1.6v电压, 把r993短接以后7脚和28脚有1.6v电压就有3.3v电压,1.8v电压也有了,3v和5v电压还是没有,换过1631,c659和c646没有效果,主板没有看到短路,1631这里进水很少,在u57处进水比较多,但是他有1.8v电压了,请朋友们看看还有什么要查的

网友:
断开7脚如果有3.3V
多半就是1631的问题了

网友:
1631已经换了呀

网友:
有1.8不对哦,看看是不F10断线了,应该有16V的

网友:
看板子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我是说有1.8v   ,u57产生的,有的朋友说短线 ,就是还没有看到,要查那一个信号呢

网友:
请朋友们看看还有什么要查的

网友:
找下图纸 查查电压啊

网友:
我现在也是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按照图纸来查的话7脚和28脚的电压绝对有问题!图纸上面所表示的是VCC5M_ON 应该是5V吧!但是我用点图来查就找到一个V50N经过R993后就出来VCC5M_ON!而这个电阻一端是和IBM PMH4相连的,电压是3.3V 而另外一端是和1631的7脚和28脚相连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R993是个上拉电阻,把3.3V拉到5V?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嗯 情况一样的哦,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
VCCVIDECORE有吗?另外PMH4工作条件?

网友:
VCCVIDECORE有吗?另外PMH4工作条件?
引用 网友A:
VCCVIDECORE这个电压在哪里? 我在图纸上面没有找到?PMH4工作条件我不晓得,有16v    r993有电压

网友:
ide接口的5v是没有的

网友:
我现在也是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按照图纸来查的话7脚和28脚的电压绝对有问题!图纸上面所表示的是VCC5M_ON 应该是5V吧!但是我用点图来查就找到一个V50N经过R993后就出来VCC5M_ON!而这个电阻一端是和IBM PMH4相连的 ...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有没有修好呀

网友:
14# 南京流浪 3V 5V就修了出来了,换了2个滤波电容就好了,论坛上面有帖子说的。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跑C0,干了北桥干了CPU还是这样子,各个供电都正常了,还是跑C0,你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哦  这就不清楚了  我的主板早就换了2个滤波电容了  上面已经有说明了呀

网友:
16# 南京流浪 反正7脚和28脚只有1.6V的电压就肯定不对的了,就算我这个电压修出来后都有3.3V,你用点图点一下来查试试吧

网友:
PIN9不正常,看下它是不是接地了,或那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问提多多啊  进水的机器 电容怎么也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