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电脑损坏哪些元件

楼主(2010-03-06):
雷击电脑损坏哪些元件

网友:
网卡或是南桥吧

网友:
网卡坏的较多

网友:
网卡占大部分

网友:
网卡 南桥  IO  电源

网友:
电源和网卡

网友:
主要是网卡、南桥

网友:
1网卡2南桥3IO一般就会坏这几样

网友:
1网卡2南桥

网友:
电源-网卡-南桥-IO

网友:
网卡,南桥,IO,电源

网友:
网卡>南桥>IO>电源>声卡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我试过好多次都是!

网友:
网卡见的较多,其次是电源,再后来是主板。不过,早期的电脑,显示器,网卡,主板一起OVER的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