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LFT 主板跑CI 然后FF

楼主(2010-03-06):
手里一块技嘉 主板  诊断卡 跑 C1然后就 FF
IO 换过  BIOS 也刷过都不行
难道是南桥挂了?

网友:
哪位 老大 指点一下

网友:
按不过内存,去查呀

网友:
测试底座虚焊没有

网友:
用带灯测试仪看看CPU座子有没有虚焊的点

网友:
北桥也可能虚焊

网友:
共电 都是正常的

请问怎么样才能知道北桥虚焊呢
怎么查

网友:
你压一下北桥 看看跑码正常吗

网友:
没任何变化啊是我压的力量小了?。。

网友:
重点,查北桥总线有没有问题。看代码是内存不过。

网友:
还需要检查内存电压、时钟
打一下内存槽到北桥的AD值

网友:
谢谢 !~ 问题找到了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一张主板,可是我是加SB才好,给一个方向。呵呵。。。

网友:
就是没检查过内存啊!查内存不过啊!

网友:
量下内存槽旁边排阻的阻值看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