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0-03-06):
RT9237第27针PG信号输入端应该与电源第八针相连,可是用二极管挡跑怎么也跑不通,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看图纸直接与8脚相连?

网友: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主板上的PG有些简写的  不是一个PG
一个是ATXPG  发给南桥的
一个事VRMPG  也是发给南桥

网友:
RT9237第27针为POWER GOOD ,不是看图纸,

网友:
你那个PG不是ATX8脚给的!你怎么能跑通呢???

网友:
这个脚的信号应该是VCORE转换而来的吧

网友:
主板的复位电路是由ATX电源上的第八脚PG信号经IO或门电路发送到南桥的.

网友:
复位故障好像很难修的样子,。。。。。

网友(2010-04-25):
复位故障有些难外理,做得多了就简单,这是经验累加!大胆试才会有进步.

网友:
VCORE供电不正常,不会产生PG的.9237的PG是要给IO或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