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N1020V 进系统屏暗

楼主(2010-03-06):
开机都是正常的 就是进了系统大概几秒种就屏暗
进PE一样 会是系统问题 ?
而且晃动屏也没有反应
那位朋友给点思路
问题

网友:
屏暗的时候看下开户信号还有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的高压问题了,如果开机也是屏暗的话,能进入系统,就应该是屏的高压或灯管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待机开关有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
屏能显示不?
显示几分钟后屏暗还是?

网友:
你进系统后量下高压板上面的信号电压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