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4 VIA芯片组跑D8的维修疑问

楼主(2010-03-06):
通电触发能上电,测试卡无代码显示 测量各供电复位都正常,将CPU拔下 从新装上 再测显D8,从代码上看是内存这边的问题,换内存 清洗内存槽 还是不行,后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测量BIOS CS片选信号 有跳变电压,供电 复位也正常,无奈将BIOS从新插拔 奇迹出现了!跑码了  反复测试OK!说明问题出在BIOS接触不良上。但有一疑问为什么BIOS的接触不良会导致跑D8?测试CS信号能否测试出BIOS是否正常工作?有没更好的诊断方法?大家讨论下!

网友:
遇到华擎462板子 SIS芯片的跑D8未解决望指教

网友:
诊断卡上的代码就是BIOS程序产生的,BIOS本身有问题导致不跑码或跑码没意义也是很正常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