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B.RTMC1B_2025L驱动板刷MCU后,又出现老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06):
     一台网吧用的优冠19液晶,驱动板用的是乐华B.RTMC1B_2025L,故障现象是开不了机。经检测怀疑是MCU程序出了问题,刷程序之后,能正常显示了,但是按开关不能关机,又换了个程序刷了下,还是一样的问题,同网吧老板沟通了下,网吧老板不愿换驱动板,说是关不了机没问题 ,开价五十还被砍了十块钱 。用了不到三天,网板老板来电话说是又出一样的故障了,郁闷! 拿回显示器重新刷了下程序就又好了。在这里请教下各位有经验的老大们,这种MCU程序易出现故障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不换板的前提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问题呢?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就是驱动板本身存在问题,再刷恐怕也不行啊,我以前就刷过一个,刷完后一切正常,拔了电源就OVER。最后还是换了板子再刷才好的,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也是板子OVER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接地不良,然后有打火造成数据丢失.你可以修好再试下,找一个报废的电子打火机,把打火装置取出来,然后打点火的那根丝对着VGA头,开机后,按动电子点火的按钮,多试几次,看下还会不会出现.同时要先检查下内部的接地!因为用这种通用板的,大多是些小工厂,有很多潜在性的问题压根就没有人去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