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A问题

楼主(2010-03-06):
这个液晶开始现象暗屏,都知道是高压部分问题,可是我换了高压部分的BIT3713和对管40T03GP,还是闪下就灭,应该还有问题。所有保险都测过OK,大家有修好过这个板吗,看了帖子好像很多都没修好啊,改高压不行的,一个月过后肯定要烧,试过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机器,原来是灯管坏了,换上灯管用原来的一体板怎么也点不亮后来改了块高压板用了快3月了没什么问题~~建议你改个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这种的应该是上边两个电压线一条灯管,两条地一条灯管的吧。

网友:
这个液晶开始现象暗屏,都知道是高压部分问题,可是我换了高压部分的BIT3713和对管40T03GP,还是闪下就灭,应该还有问题。所有保险都测过OK,大家有修好过这个板吗,看了帖子好像很多都没修好啊,改高压不行的,一个月 ...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一个月后会烧?应该还有地方没处理好吧?

我用一个10寸的旧NEC笔记本屏改装显示器作修板用,找了块乐华通用版,保留原高压板,不知会不会用不了多久就会OVER?昨天刚弄好,外表还没处理好,所以还没投入使用,打算发个贴秀一下,呵呵。

网友:
我也不知道。反正19寸宽屏的改高压烧过2次了,17寸从来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算了。下次修吧,刚好有块新板换上了,

网友:
宏基AL1916W故障现象比较多,尤其是驱动板,只能买原厂拆机件

网友:
把联想或方正旧板上高压板的三极管拆下来接脚就可以用而且温度不高,具体型号随后再见我的回贴。

网友:
把联想或方正旧板上高压板的三极管拆下来接脚就可以用而且温度不高,具体型号随后再见我的回贴。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台ACER AL1916W A是高压部份坏了,我用通用板+外接电源可以点亮灯管,并且进系统显示正常。在网上订了BIT3713和40T03GP,到时看看换上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没头绪了,如果用通用板的话,我不知从哪取电源,改了高压板后调节菜单会不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