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短路

楼主(2010-03-06):
前面不说啦,查出Q17短啦换上之后开机,用不到10分钟Q17又烧啦,又换昨天点一天跑3d也没问题,今天早上又不开机,又短,Q16 Q17一同换啦,装好后刚刚进系统又坏啦,不知道为什么总烧这个管子呢?

网友:
负载换下看看

网友:
查G级控制信号

网友:
把控制Q17的19脚直接飞线到它的G极试试。

网友:
电流过大吧 可能是控制的问题也可能是后即的问题

网友:
07年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故障,跟楼主说的一模一样,把所有相关信号的波形都测了,可能有关联的元件换了几十个也没修好,客户拿回去最多用一个星期,最后1300元换板子了,到现在我也分析不出原因,真是闷死了。

网友:
应该是负载   过大了

网友:
MAX1631跟相应的MOS管一起换

网友:
现在出现新问题啦,没有3 5v 待机只有0.02,没有短路,新换的南桥还是一样,1632的7 28没有3.3v,强加上仍没3 5v,不知道该怎么查啦

网友:
晕啦 q16 和1631都坏啦(1631的16 17脚通,q16的123与4脚导通导致待机0.02无3 5v),换上待机正常,可装好q17又烧,再换,昨晚到现在暂时还是正常的,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

网友:
量下那个管子的控制脚到1631直接的线吧,断线了

网友:
晕啦 q16 和1631都坏啦(1631的16 17脚通,q16的123与4脚导通导致待机0.02无3 5v),换上待机正常,可装好q17又烧,再换,昨晚到现在暂时还是正常的,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
引用 网友A:

真为楼主捻把汗,管子够不?

网友:
MOS管控制极到芯片有断线,电感到芯片有断线,升压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