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网卡问题

楼主(2010-03-06):
ms845e的板子 不认独立网卡
集成的网卡拆掉 bios刷了 还是不认 有没大大支点招

网友:
硬件管理器网络设备如果是“?”号或“!”号,下载一个网卡驱动试试,没有反应再换个网卡,或再刷BIOS(记住最好是官网的),不行再查PCI的供电和时钟,如果供电和时钟正常的话,那只有留着拆配件用了,除非你换南桥!

网友:
换个PC槽子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845板子,就不人PCI设备,VIA的南桥,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哦,量了下总线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没有搞了,呵呵

网友:
以上检查都无误的话,仔细检查下板有没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