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子复位排针无电压

楼主(2010-03-06):
精英p4m266a-m2的主板,诊断卡跑ff,复位灯常量,复位排针无电压,经过跑线,复位排针正极接到电源管理芯片RT9248A的10脚,10脚是pg脚。触发主板后,20针电源的pg脚也无电压,该查哪里?

网友:
确认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
2# 耒阳精诚维修 电源是好的

网友:
你先查下各个单位的电压正常么。。

网友:
复位排针怎么会接到VOCRE芯片的PG端??
没有见过

如果VCORE有输出,但其PG脚为地电位。在PG脚外围正常的情况下,更换9248
如果VCOER无输出,其PG脚肯定也是低电位。需要检查造成无VCORE得原因,9248 、场管等,都有可能出现故障

网友:
现在这个板子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什么都没修过,又有复位电压了,现在诊断卡跑16.华邦的bios,16应该是不过内存,插上ddr1内存打阻止卡,时钟,供电都正常,还应该查什么东西?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是否正常,不行就换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