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大口的高压板怎么改四灯小口

楼主(2010-03-06):
(图片)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有四灯大口转小口的线卖啊
或者你直接焊上去也行

网友:
搞转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个转接线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最省事

网友:
转接线了,配件高压板可以全部用大口,然后可以用转接线了。这样配件数可以少一点了

网友:
我知道用转接线,我用连线焊接了  但是灯管不会亮,我想问,高压条到灯管的线怎么改,接法?

网友:
大口一般是只用三根线,其中一根线是公共极,你把公共极并接在小口的一根连线上,另外两根分别接小口的另一根线。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飞线。

网友:
直接焊接就可以吗?还没改过
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焊了,好像都没出什么事,呵呵

网友:
建议用转接线

网友:
用灯管转头不就行了吗?

网友:
安全省事,到TaoBao去买转接线,几元一根。

网友:
淘宝上一元一根啊,买几根,不买焊上去也可以啊。

网友:
我刚刚就焊了一个,OK啦!

网友:
还是用转接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