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在线求救

楼主(2010-03-06):
一款漫步者R201T有源音箱,低音炮正常,外置小音箱声音很小,2030换过,输出限流电阻烧了,是两个10欧姆的电阻并联,也已换过,还是声音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修版主啊,帮下忙啊,急啊

网友:
电位器清洗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镊子触碰电位器中间脚,声音没有变化啊,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用万用表测量过电位器了,能随调节均匀变化,是好的,电位器阻值是双联的,5.1K

网友:
一款漫步者R201T有源音箱,低音炮正常,外置小音箱声音很小,2030换过,输出限流电阻烧了,是两个10欧姆的电阻并联,也已换过,还是声音很小,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同意楼上如果运放没问题再看看偶和电容

网友:
先看2030 4558 各脚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用信号注入法分段查找功放还是前置的故障。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4558第二脚,第四脚连2030第一脚。声音绝对大,要小点声自己看着换电阻,1K到100K自己慢慢换

网友:
很简单的会不会是信号线出问题,卫星音箱的功率很小,输出级的损坏率极低.信号经的电容更不可能损坏.重点检查双运放4558,加焊全部电路,还有一种情况信号地没接好都会出现很小声的情况.

网友:
2030中点电压,4558中点电压 ,4558电源,电位器,线(地线)一路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余管,有没有4558的引脚定义,给发一个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家帮忙,已经修好了,妈的,原来是外置音箱坏了,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主要是喇叭虽然声音小,但还有声音,所以就没有怀疑是喇叭坏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