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器刷主板BIOS时,为什么不让刷

楼主(2010-03-06):
用编程器刷主板BIOS时,为什么不让刷,是不是原来的BIOS没有擦除好,反复的擦就是擦不了,是不是BIOS加密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谢谢!

网友:
什么编程器?什么错误提示?难道编程器开口说话:“不让刷”?解决办法,看说明书或找厂家技术支持或百度……

网友:
看是芯片....有坏快不.......

网友:
座子和引脚接触不好,多拔插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