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下,DIY发热板,问题咨询。

楼主(2010-03-06):
我的要求: 主要对主板南北桥空焊进行加热维修,找到2个产品。

1. 远红外线陶瓷发热砖120*120  黑平带温控式 ,有250-650瓦

2. 数显温控仪XMTA-2001 E 0-400 ,温度控制0-400度

问下高手加热南北桥底部要多大温度,上面的温控仪可以吗?还有发热板选多大瓦的?

网友:
没有人帮忙?

网友:
一般加热南北桥底部要多大温度

网友:
150左右。太高了要掉东西的

网友:
发热板选多大瓦的?

网友:
发热板用 650瓦的  , 前面加个  调压器,我一般调到  200v,  温度测试 用万用表 带温度的,热电偶放在板子上面 桥边上,  温度到了  120-150 ,上面用 热风枪加热  有铅 不要超过 190  无铅不要超过 230,桥动了就行,只要板子没太大震动,不要担心下面会掉件。我现在成功率  很高  90%已上。

网友:
400W够了,大了就太大了

网友:
都是高手,谢谢了,还有一个疑问,发热板与主板距离高度多大为好?

网友:
同意七樓位大哥的說話

网友:
3-4CM就可以了,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加热时间长

网友:
400W  太大容易变形

网友:
BGA用的温控都是0-400度的。下加热一般定在230度左右,主要是为了减少上加热在板上的温度损耗。

网友:
你先底部 预热久一点100-150度  大概 15分钟  避免变形 ~

网友:
温控要买一个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