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 S显示器时通电时不通电……在线等……

楼主(2010-03-06):
我收了20台三星743DF S的机,9成新,其中有两个坏的,症状是:

                    行管中间脚有50V,右边那脚有时有负压,有时无负压,这脚旁边的线路我加过汗,还是一样。

有负压的时候,就能亮机。没有负压的时候,(-2。5V)电都不通(指示灯都不亮)。。。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跟高压包有没关系!?

这不会是这机的通病吧!

在线等(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
查CPU  5V供电。。。。。。。。。。。。。。。。。。。。

网友:
行激励故障

网友:
从同步信号处理到行激励,再有你查一下没有负压时二次供电是多少?我碰过一次连接线虚,二次供电时有时无激励也时有时无的

网友:
从同步信号处理到行激励,再有你查一下没有负压时二次供电是多少?我碰过一次连接线虚,二次供电时有时无激励也时有时无的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负压时,二次电压都是50V

网友:
有时亮有时不亮,有虚焊啊?

网友A:
有没有负压时,二次电压都是50V
引用 网友B:

从行管B级往回跑电路,

二次电源50V是没有升压的,也有问题,看来是CPU的问题,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用示波器测行激励有没有波形,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激励变压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