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奇怪的显示故障

楼主(2010-03-06):
清华同方品牌机超越E300,集成显卡。刚开始开机进入系统能正常显示,只是过会就会久不久黑屏一下,再过会就黑屏了。显示器上提示:显示超出范围。之后就黑了。但是电脑还是继续正常运行着的。在BLOS设置下也是一样,换了好几台显示器都是如此。肯定是主板问题。老鸟请指教一下。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是显示器的问题!显示器的分辨率达不到!

网友:
昨天拿出来研究,测量行场阻值相差500欧。后将行线路上连接的一个小三极管拆了,显示器就有显示了,但是显示的画面严重失真,显示的东西有向右边手有阴影,而且本来开机时的黑底白字也变成蓝底或其实颜色的了。从废板上拆了个换上也是一样,处理过类似故障的麻烦共享下啦。(申明:我说的是主板故障,并不是显示器故障,请大家不要再说是显示器或分辨率调节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