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I865PE-C主板,试N次怪怪故障~请教~

楼主(2010-03-06):
首先我是板维修初级,准确的说还算不上板维修者,是这样的,此主板我已经试过N次,现象还是一样的:
   概括此主板故障现象:每次都要开机2分钟左右,然后关机,再开机,一切才能正常~
   补充1:插上诊断卡,开机,诊断卡有时显示24代码,有时显示27,有时显示其它代码,总之没有启动成功时,显示的代码不确定;
   补充2:在没有开机一段时间后,也就是没有正常通过时,通过RESET不能复位启动,诊断卡显示不变;
   补充3:我已经补吹过桥芯片,现象依旧

请教高手指点,看大概是哪部分的问题~~~该如何动手去处理,请尽量给细节点的处理方法,感谢了~

网友:
不管乱不乱码,但为何总要开机很长时间,等于要热机2分钟左右,再关,再开才行,这个问题就烦躁了~~~??

网友:
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LZ首先要测量一下各电压点是否正常
电容有无明显鼓包现象
时钟是否稳定等等

怎么一上来就去焊桥,好板也许都修坏了

网友:
开始上电可能复位都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