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78针945不上电

楼主(2010-03-06):
开机脚测得5V,PCI第14脚3.3V,CMOS跳帽只有2.28V,强行开机不跑,W83195CG芯片烫手!

网友:
看你的IO焊成那样,估计也是换过的
首先要确定IO完好,焊接良好

在检查一下RSMRST,在IO上可以测到。具体可以下载相应IO的PDF来看看
跑一下绿线,看是直接进了IO,还是通过中间元件(如小三极管)
测量IO的PSIN PSOUT信号,当触发排针时,PSOUT应该有跳变

网友:
这种板晶振坏的N多。  晶振+电容*2

网友:
求BIOS,可否传一份?

网友:
好像是过南桥你试试加焊下